[AVR单片机] 双龙AVRISP USB2在WIN7下不能用怎么办?

楼主(2010-05-26):
如题,win7 64位系统,双龙网上下载的SLISP  V1.7.0.14软件。在XP下正常,在win7下找不到USB驱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win7不好用吗?XP有时候跟不好用,很多软件会有问题

网友B:
干脆重装一下系统:lol

网友C:
楼上太简单粗暴了

网友D:
目前USB下载线在64位系统下不可以, 32位系统可以。

楼主:
现在的新电脑很多都是预装64位的WIN7 了,那双龙有没有打算升级驱动程序支持64位系统呢?

网友E:
小店代理的usb 接口 stk500 下载线,完美支持win7 64位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15107158

网友A:
淘宝上也卖这个

网友F(2014-01-17):
双龙这个公司不好,自己做的产品,在WIN7里面不好用,丝毫不关心。让人感觉,没有责任感。

网友G:
选择我们的产品吧!速度是那个n倍,win7,win8,32bits 64bits 均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选择我们的产品吧!速度是那个n倍,win7,win8,32bits 64bits 均没有问题

多少钱?我们公司最近要买几款

网友I:
下载器 的支持wen7才行 你用的估计是XP的那种

网友J(2018-11-08):
引用 网友D:
目前USB下载线在64位系统下不可以, 32位系统可以。

支持64位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