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容接地问题

楼主(2010-05-26):
看到块单面板的Layout,51单片机的地和他晶振电容地并没有就近接到电源地上去(桥式整流出来的地),而是绕了个大圈接到另外个地上去(另外个地和电源地之间有可能还有将近500mA的电流通过),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地可以分为,数字地,模拟地。
整流出来的是模拟地,晶振这边是数字地

不能接一起的原因  最简单的表达就是:干扰

晶振产生的算是微量信号   很容易受干扰
整流的地,虽然理论上是0,但他是跟强电流混的     有霸气~

无聊的回答~

楼主:
如果从最初的地出来分成两个分支,一个模拟地,一个数字地,然后晶振接到数字地,这我可以理解。可是问题是他从最初的地出来是一条线,先到一个三极管(工作时会有500mA的电流),然后又到一个逻辑芯片,他把晶振的地和这个逻辑芯片的地连在一起了,并没有直接就近接到最初的地,这个我就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