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電源供電中,觸摸按鍵出錯了

楼主(2010-05-26):
如果電源用線性電源的話,觸摸按鍵沒有問題;可是在開關電源中,觸摸按鍵就出錯了。現在家電很多都是用開關電源,該如何修正這個問題?

网友A:
电容触摸按键对电源是有一定要求的,不能直接DCDC供电。
并且,对电源上的共模干扰也非常敏感。

楼主:
现在家电产品基本都是开关电源,这种应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首先要考虑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不同,看能不能通过外部电路进行改进,只是一种想法,具体措施还没想好

网友A:
现在家电产品基本都是开关电源,这种应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引用 楼主:

增加ldo独立供电

楼主:
#5楼提供的方法是硬件的方式。有没有软体方式来解决开关电源的干扰?这样可以不用增加硬件成本?

网友C:
你都说出来了……当然就是滤波呗,
按理说,居民用电里的高次谐波很小,
只有工业用电才会有很多的高次谐波……
软件滤波,测出你的干扰源频率,直接软件滤掉
当然这时候你就要选个好的算法了,
可以通过把采样值输出到EXCEL里,自己用EXCEL绘图,看下什么算法能最优化
这个算法根据不同的情况,是不同的……自己尝试吧

网友D:
软件只有滤波了,其它的也不能做了

网友E:
是不是开关电源前后没有一个大的电容用于共地

网友F:
大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E:
用于平衡电源两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