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IC延时 (无中断的8位定时器)

楼主(2010-05-26):
求一个PIC延时 (无中断的8位定时器)

unsigned char times1=46;

void delay_s(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while(times1--)
  {

     TMR0 =1;
      while(TMR0<255);

}
}
}

如上,是个8位的定时器,无中断, 分频比是 1:256 .   是PIC 的。
使用的晶振是12M 。 要定一个 1 S 时间。怎么定?
如上;delay_s(1)  的时候,时间是 999ms . 接近1S.
可为什么delay_s(2) 的时候确不是2S , 是11S 多一点点呢???????????????

请高手帮我改下,谢谢!!!

网友A:
既然没有中断,
PICC支持延时内嵌的延时函数,直接使用那个好

楼主:
但是有 8 位的定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