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串联二极管

楼主(2010-05-26):
大家能说说上面这个电路图中反向串联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以及原理么?

楼主:
这样可以看到么?第一次发图....抱歉

网友A:
图画错啦

网友A:
这是抄的板把?
不是普通二极管。一个稳压管加一个二极管,用于吸收电感上产生的反冲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开始我也这么理解。不过查过两个二极管的DATASHEET后很疑惑,都是过激快速自恢复整流管。怎么实现整流的呢?

另外,原理图不会是抄板,也不会画错。

网友A:
过激快速自恢复整流管?一般都说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吧?
看图中型号CMR1U-1R确实是快恢复整流二极管,那只能说图确实画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