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年用量50万,能不能直接到合泰原厂拿货?

楼主(2010-05-26):
年用量50万,能不能直接到合泰原厂拿货?
若不能,那需要多少量,才能到原厂直接拿货?

网友A:
合泰原厂不提供终端用户服务,请到区域指定销售代理商采购。联系电话:010-62162516

网友B:
50万现金?还是50万 芯片?

网友C:
肯定是芯片了

网友D:
如果你**,HOLTEK也应该是可以直接和你交易的,但,
第一,你必须确认有50W的订单
第二,这50W订单是一个型号
第三,订货的同时现金支付
第四,原厂供货不提供备货服务,你必须接受其规定的货期,一般情况下至少必须是6个周以上
第五,如此搞下来以后,你拿到的芯片价格未必比从代理那里拿货便宜多少,还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所以,没有必要和原厂直接交易。

如果你能用到500W片的话,也许原厂会比较乐意和你直接交易,不过即使如此,一般厂家也还是指定一个代理来运作,只不过在其原厂内部会安排一个特俗通道,涉及到你们的交易和价格查询会安排在较高优先级。

网友E:
楼上所言极是

曾经在WB的一个代理商公司呆过, 对大客户就是这么操作的, 你可以找原厂, 然后渠道仍旧是从代理商那里过..

网友C:
这个尝试问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F:
这么多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兄弟!
能给我推荐个稳定性好,价格低的芯片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谢了兄弟!
能给我推荐个稳定性好,价格低的芯片么?
引用 楼主:

不能,所谓稳定性和价格都是相对的,所以无法给予任何意见。

网友G:
直接代理好了

网友C:
不知楼主拿到没有

网友H:
请问你用HT那个型号,很多国产的可直接代替还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流程。价位合理,有需要联系18688122800 王生

网友I:
楼主大手笔啊

网友I:
按照版主的建议办吧

网友J:
这个得专业人士才能回答

网友J:
其它的都不太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