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Keil的bug吗

楼主(2010-05-26):
最近用W78E365 发现如果数据被定义为Pdata,用keil进行软件仿真时 对Pdata数据的读写均为"0", 已勾选使用片内Xram. 但用P89C664仿真是正常的. 另外发现还有一些芯片也有同样的现象. 不知这是不是keil的BUG.

另请大家推荐一个可以仿真W78E365的仿真器,价格不要太高哦.

网友A:
这块你可以联系我这边,我可以给你比较详细的解答

楼主:
请问楼上如何与你联系.

网友B:
直接问KEIL的FAE

楼主:
用的和谐版,再好去问keil呢 再说了E文不好 沟通难度太大.

网友C:
KEIL没有那么多BUG
程序中要使能SFR才行,有个SFR控制XRAM
...

网友D:
是不是超了XRAM的范围?

另外你要核对一下这个控制XRAM的SFR地址有没有搞错, 不同厂家的芯片, 这个SFR地址可能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