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液晶显示模块M240128T的资料?或者用它好处。

楼主(2010-05-26):
型号M240-128T

网友A:
我猜不着
因为点阵液晶几乎都是这样的接口

网友B:
液晶显示模块,关键是看里面的控制芯片

网友C(2011-02-17):
有管脚定义就好了,还需要什么啊?

网友C:
其实大多数的单色液晶模块都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当然选择好一点的厂商!不缺乏一些小的厂商在芯片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