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下TWI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我想问一下我做的TWI为什么不行,就是一个读写外部ROM的程序,我都是按资料上说的做的,我用的是MEGA32L,下面帖一下我的程序
  TWBR=0x2a;     //80K
      TWSR=0x00;
      TWAR=0x00;
      TWCR=0x44;

  TWCR=0xa4;           //开始
      while(!(TWCR&0x80));
      TWDR=0x02;         //写操作地址为0x01
      TWCR=0x84;
       while(!(TWCR&0x80));
      TWDR=0x20;
      TWCR=0x84;
       while(!(TWCR&0x80));
      TWCR=0x94;            //停止

  TWCR=0xa4;            //开始
       while(!(TWCR&0x80));
      TWDR=0x03;         //读操作地址为0x01
      TWCR=0x84;
       while(!(TWCR&0x80));
      cent=TWDR;
      while(!(TWCR&0x80));
      TWCR=0x94;           //停止
想问一下这里有什么问题?我用的不是中断,这样做行吗?我这里最后的数是03,即cent=3,刚学的TWI,请高手指教

楼主:
从新再看一下资料,发现上面程序有好多错误,但还不能实现。那位大大能不能帮一下

楼主:
终于有点反应,不过读出来的数全是0,今晚再好好看看资料

网友A:
全是0?不对吧

楼主:
可能和我的外部ROM有关,我用的是FM24C64

楼主:
经过二天的实验,终于搞定,因为本人比较笨,所以用的时间久了点,不过还好,终于搞定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么搞定的?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