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642中SDRAM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看了很多例子,大家都用了两片SDRAM,也没有说为什么。如果容量够大,用一片行么?

网友A:
应该可以把

网友B:
完全可以;
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在boot.asm里面对EMIF初始化的时候需要注意,将SDRAM配置为制定的位宽,比如32bit, 16bit;

同样EMIF时钟下,位宽越高, EMIF接口的带宽就越高,所以在高性能是首要考虑问题的时候最好使用64bit宽的EMIF接口;

网友C:
这个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