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写了LPC2103的 快速中断函数,但不会跳到中断服务程序里,

楼主(2010-05-26):
#include <LPC2103.H>
#include"config.h"
int i=0;
void EINTInt()
{
   VICIntSelect =(1<<14)|(1<<15)|(1<<16);  //选择了FIR快速中断
   EXTINT=0x07;//清除EINT中断标志
   VICIntEnable=(1<<14)|(1<<15)|(1<<16);//    //使能中断口
   EXTMODE=0x07;//外部中断方式寄存器 为边沿激活
   EXTPOLAR=0x00;//设置中断极性为低电平或下降沿触发.
}
int main()
{
    PINSEL0 = 0xa0000000;   // 设置外部中断口
     PINSEL1 = 0x00000001;
  IO0DIR=LED_MASK;这个是二极管的引脚 即(1<<17)
  EINTInt();
  while(1);
}
void __irq  FIQ_Handler()
{

   i++;
   if(i%2==1)
       IO0SET= LED_MASK;
    else
       IO0CLR=LED_MASK;
EXTINT=0x07;//清除EINT中断标志

}
这个程序工能是 按一次键,进入快速中断服务程序,使灯亮了或灭,可是我调试时,进不去中断程序,而且我在开发板上也不行,

调度时,我给它一个中断,可最后程序停在
这里,一直不动.而中断程序一直进不去.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用你们解决 了,看的人多,说的人少

网友A:
启动代码,中的FIR,是死循环,这能对才怪呢

网友B(2013-05-08):
请问具体的解决方法,是要改写启动代码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啦,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代码,中的FIR,是死循环,这能对才怪呢

请问具体的解决方法,是要改写启动代码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啦,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