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10-05-26):
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为Vi , 则输出Vout = Vbe + Vi , DC马达两端电压即为Vi,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A:
电机两端电压等于Vi没有错。
“Vout = Vbe + Vi "不对,还有个电阻的压降没有考虑进去。

网友B:
你这算是个什么电路??
功能是什么,真没看明白!Vout是什么??
假设Vout是运放的输出,那列的那个式子也不对!

网友C:
i/v转换?

楼主:
书上原话:
即用晶体管构成电压droopper,改变转换器发射极之间的drop电压,应用到马达上的驱动电压就是可变速度。用这个基本原理,dropper电压受到热量的影响特别是在低速,电力的使用效率下降。由于这个损失过大要使用热阻抗来保持热量。这就需要一个大的散热片。然而,因为使用的是小马达,速度变化的范围很小,因此我们经常使用,电力消耗低,控制电路也简单。

楼主:
电机两端电压等于Vi没有错。
“Vout = Vbe + Vi "不对,还有个电阻的压降没有考虑进去。
引用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看漏了电阻,是不是把电阻压降加上去就正确了?这个晶体管在这里的作用是干嘛用的?提供电机的驱动电流吗?

楼主:
你这算是个什么电路??
功能是什么,真没看明白!Vout是什么??
假设Vout是运放的输出,那列的那个式子也不对!
引用 网友B:

书上看到的驱动小直流马达的。Vout指运放的输出,不好意思,忘了标出来。

网友D:
电机两端电压等于Vi没有错。
“Vout = Vbe + Vi "不对,还有个电阻的压降没有考虑进去。
引用 网友A:

关于Vout,不太同意这种说法。
仅仅从运放输出端的电压来看,是对的。但所谓的输出电压,应该是对负载的电压。

网友D:
你这算是个什么电路??
功能是什么,真没看明白!Vout是什么??
假设Vout是运放的输出,那列的那个式子也不对!
引用 网友B:

理解这个电路时,可以将三极管及基极电阻看成运放的一部分。这样,电路的工作原理就显得非常清晰。

1 电路的功能是扩流,即增大输出电流。当然,更明确的说法是:该电路为直流电机调速电路----以控制电机电压来控制转速。
2 假设Vout是运放的输出,按照maychang说的办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