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2407串口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现在项目需要通过串口烧写2407的程序,去down了TI的历程,但听说只能用在dos环境,不知有没有人在winxp下面成功用过?
现在第一步的通讯就没有建立,用VB编写程序连续发送0x0d,没有得到正确回应。硬件部分,我把BOOT和SPISIMO都通过电阻拉低,SCITX通过电阻拉低,不知还有没其他需要做的。
所用板子晶振是20M,主频是40M,但通讯都没有连上,我想跟主频没有关系吧,请大侠指点一下,先行谢过。

楼主:
怎么就没一个人帮帮我啊,自己顶!

网友A:
为什么不用JTAG方式烧写?

网友B:
俺没弄过,楼主会了就告诉一声啊!

网友C(2011-08-15):
我也用过串口烧写,只用过JTAG.

网友D:
有窜口烧写经验的顶一下啊,waiting here for you!

网友E(2013-05-06):
大家好,时至2013年了,我师父的一款产品也要用到串口烧写程序,应为上位机还有其他的功能,所以要做一个上位机界面,能在线烧写程序。上位机这块我打算用VB编写,但是协议不是很清楚,我上位机都需要做哪些工作。谢谢

网友F:
首先是确定协议.
就是要定擦除, 编程, 校验等的控制命令的数据. 还有握手方式.
而上位机和 IAP 软件共同遵守, 一起调试.
上位机的界面可以参考很多下载软件的.

网友E:
版主你好,我刚才说的不详细,我再把问题说一遍:
我们现在自己要编写一个在线更新2407A的上位机界面,在TI官网上也下载了SPRC141 的文件包和SPRC074的文件包,打开看到了里面的文件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两个文件包介绍的 Embedding Flash Programming into TMS320LF240x Applications 和Serial Port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处于BOOT状态下的2407发送0x0d数据,没有响应。第一步握手没有成功。

网友F:
握手都没有成功, 就是门还没有摸着. 会不会是连接问题, 电源问题... 都不好说

网友G(2013-06-15):
这儿有串口烧写的总结  请你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66519-1-1.html

网友H:
DSP开发和PCB设计在这个领域拥有数十年的开发经验, 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基本能解决你在使用过程中遇见的所有问题。QQ:974849278

网友G:
引用 网友H:
DSP开发和PCB设计在这个领域拥有数十年的开发经验, 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基本能解 ...

高手  帮忙解答更多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