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用topwin烧写需注意什么

楼主(2010-05-26):
(无正文)

网友A:
换编程器吧,你去查查这家编程器的口碑就知道了

网友B:
和TOP2000  TOP2003是一家子的吧,说说我的经历,老哥修电视的,买了TOP2000(串口的),没多长时间就换成VP-48B了,TOP2000就给我了,结果我烧个29F040,用usb转串口要半个小时,并且本儿不能干别的,还成功率低,没办法我用VP-48B,不到1分钟
原来的公司有台TOP2003,后来usb连不上了,返厂修理了一个月,付了50修理费,收到后试了下,还是不行,用PIC的片子,配置麻烦,干脆不用了,直接用专门的烧写器。
老哥现在把VP-48B也淘汰给我了,因为不能烧写25的片子,买时厂家说能升级的,也没音了,烧写PIC的配置也是不便,不过凑合能用,能应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