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数值不正常

楼主(2010-05-26):
各位大虾,我在ds1302上写时钟,结果却以0.1秒的单元变化,该了好多次没好,有没有可能ds1302被写坏了?请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写坏
开玩笑...

网友B:
解答就是:第一步:看看电路有问题没;
          第二步:肯定你程序不对;{if (第一步);else 第二步;_nop}

网友C:
0.1秒单元变化?什么意思啊!我记得DS1302没有0.1秒的寄存器啊!是不是时间跑得很快啊?

网友D:
0.1秒是不是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了....

楼主:
就是时间跑的飞快,差不多0.1s的速率变化。

网友E:
看下晶振是32.768KHZ吗.

网友F:
可能是你的电路或者是程序有问题,DS1302如果程序不对会跑慢或者跑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