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隔离电源,请教大侠们

楼主(2010-05-26):
1.输入24VDC,  ±10%偏差,电流1A
2.输出电压24VDC( ±10%), ±1%偏差,电流>=100mA
3.要隔离

还望大侠们多多帮忙啊

网友A:
初步考虑,用UC3843芯片,电路就用datasheet上典型电路,改一下元件参数即可。芯片供电可以不用自身供电,这样变压器可以省一个绕组。

网友B:
3843用24v有点不妥,不如改用3842。

楼主:
感谢大侠们的帮助,不过我还有个疑问,这样做可以做到隔离吗?
另外,产品的空间有限,所以变压器就装不下了,谢谢

网友B:
空间怎么个有限?

网友C:
这种电源,我这里有现成,买板子可以找我。哈哈

网友D:
如果你舍得花钱  买个爱立信的  隔离型  很小的   :)

楼主:
或者说直接有没有什么隔离的集成IC也成。

网友E:
版主,3842与3843有区别吗

网友E:
除了启动电压外,对效率有影响没

网友F:
装不下变压器怎么隔离啊。

楼主:
正因为不知道怎么隔离,才找大侠们请教啊。因为产品外壳比较小,如果加上变压器,恐怕其他的部分就放不进去了。本身空间就小,还要有三块板子。所以呀,请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9楼:
有点区别,启动电压不一样,对效率应该没有影响。
12楼:
不用变压器,那可没有办法隔离。

网友G:
呵呵,隔离电源,主要就是采用变压器来隔离哦!
采用电容的隔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隔离!

网友H:
我用3843 做过4路相互隔离的电源,输入11V~35VDC

楼主:
市面上,那些集成电源隔离模块,是用什么原理隔离的呢。不会内部装一个变压器吧?或者是电容隔离,如果是电容隔离,那不就是如14楼的大侠所说,非完全意义上的隔离了吗?

楼主:
现在决定使用集成隔离模块儿了,只是不知道这种集成的隔离模块,
    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隔离,还请大侠们指点一二啊

网友I:
才两点几瓦,变压器不会大到哪里去

网友J:
我是做LED恒流驱动IC NU501零外围设实现路路恒流延长LED寿命 定电流 无任何外围电路实现路路恒流 ,宽广设计无须另加电源供应 直接串连
第三代日光灯新方案NU501已经成功应用
代理芯瑞SMD802 LED大功率驱动IC
欢迎咨询洽談
深圳市诚信联科技有限公司
小甘
0755-33034517/13798370769.
QQ1262314675
1262314675@qq.com
期待您的佳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