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急救 AT89c2051烧写不进去......

楼主(2010-05-26):
我用的是topwin编程器,显示烧写成功,但是程序没有写进去。我的pcb板都做好了,还有什么办法吗???????哪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A:
如果校验成功一般是成功了,除非所有数据是0xff

楼主:
对啊 校验已经成功了,可是应用时,片子就是不好使啊,郁闷啊

网友A:
那就说明是其它问题
请问LZ你凭什么说
"急救,急救 AT89c2051烧写不进去......急救"

网友:
编个小程序,对某个脚进行控制,看有动静没

网友B:
找身边的人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编程器有点毛病。谢谢各位。

网友C:
编程器坏了就有可能!

网友D:
用可靠的软件检查硬件,用可靠的硬件检查软件,总之,软硬件搅在一块的事儿,得分清是哪一块的问题才有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E:
兄弟   AT89C2051现在多少钱可以拿到?

楼主:
我就买了一个,8元,被黑了

网友E:
没被黑,是现在的市价-------
批量价格应该是6元左右,还不一定能找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