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原理图碰到难题,求助!

楼主(2010-05-26):
#1 Error  Open Emitter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NetC14_1
   Open Emitt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L4-2 @230,750)
   Pow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C14-1 @190,740)
#2 Error  Open Emitter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NetC14_2
   Open Emitt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L4-1 @230,770)
   Pow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C14-2 @190,775)
#3 Error  Open Emitter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NetL2_3
   Open Emitt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L2-3 @430,770)
   Pow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BR1-2 @550,800) ZXW_CA250E V1_1.Sch(C8-2 @480,770) ZXW_CA250E V1_1.Sch(C12-2 @450,710)
#4 Error  Open Emitter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NetL2_4
   Open Emitt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L2-4 @430,750)
   Pow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BR1-3 @550,720) ZXW_CA250E V1_1.Sch(C8-1 @480,745) ZXW_CA250E V1_1.Sch(C9-2 @480,710)
#5 Warning  Multiple Open Emitter Pins On Net NetL4_3
   ZXW_CA250E V1_1.Sch(L2-1 @370,770) ZXW_CA250E V1_1.Sch(L4-3 @290,770)
#6 Error  Open Emitter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NetL4_3
   Open Emitt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L2-1 @370,770) ZXW_CA250E V1_1.Sch(L4-3 @290,770)
   Pow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C11-2 @350,770) ZXW_CA250E V1_1.Sch(RV1-1 @310,780)
#7 Warning  Multiple Open Emitter Pins On Net NetL4_4
   ZXW_CA250E V1_1.Sch(L2-2 @370,750) ZXW_CA250E V1_1.Sch(L4-4 @290,750)
#8 Error  Open Emitter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NetL4_4
   Open Emitt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L2-2 @370,750) ZXW_CA250E V1_1.Sch(L4-4 @290,750)
   Pow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C11-1 @350,745) ZXW_CA250E V1_1.Sch(RV1-2 @310,730)
#9 Error  Open Emitter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P2
   Open Emitt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L1-1 @670,760)
   Power Pins               : ZXW_CA250E V1_1.Sch(BR1-1 @590,760) ZXW_CA250E V1_1.Sch(C4-2 @610,650)

在原理图画好后进行ERC检测,出现好多错误,并且在原理图中被标注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助!

网友A:
元器件是自己画的吧?
大概意思是线未连接到元器件此脚,也就是说你所画的元器件的是不符合的

楼主:
元器件确实是自己画的。难道是因为画元件时的网格设置的小,而画原理图时网格设置的大,导致这种错误?我重新画元件试试。多谢Linda_008!

网友B:
器件的脚换个180度,就OK了,你试下

网友C(2011-05-06):
恩 就是画引脚的时候,有十字架的一头向外就好了

网友D:
又学习了一点

网友E:
初学者都会这样,以后就好了

网友F:
火柴头朝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