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下载问题

楼主(2010-05-26):
错误:flash verify error at 0h
前几天 还用的好好的,今天已下载就不行了,出现了上面的错误,虽然勾掉右下角的校验flash,就不报错了,但是实际上程序根本就没下进去。哪位遇到同样的问题,帮我一下。

网友A:
也可能芯片坏了

楼主:
问题出在我用的看门狗上面,我用的813做的看门狗 去掉之后,就好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加了看门狗语句,下载之后,程序运行没有问题,但是第二次下,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