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689做AD转换时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我最近用PIC16F689做了一个项目,其中用到AD转换。但是采集数据时发现个问题:AD值是连续变化的,但是会从0X106 直接跳到 0XFF ,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AD转换数据通过串口传到计算机。
我AD转换参考电压设为2.5V(用TL431B产生的)。采样频率设为400KHz.

网友A:
PIC16F系列,AD不是30K,就是100K,也许有50K的,400K肯定就不对了。

网友B:
用16F690吧!便宜,RMB 4块多。呵呵!

楼主:
PIC16F系列,AD不是30K,就是100K,也许有50K的,400K肯定就不对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教!
是500KH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