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读写EEPROM的DEMO

楼主:
:)最近开始研究ST的EEPROM,结果去官网下的DEMO是IAR5的,我的是4.2:Q,用不了啊,有人能给个4.2的DEMO吗。。或者其他的例程也行

网友A(2010-05-27):
你下载的demo是AN2824吗?如果是,这个例程ST没有写过4.2下的项目设置。

ST的EEPROM的DEMO是IAR5的,但是源代码在4.2的版本中也是可以用的,其他的你只要使用4.2的*.s和*_vect.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N2824

貌似IAR4.2和IAR5的文件结构有些不同啊。。我又是刚学不久

把IAR5的DEMO改到4.2还真是有点难度啊

网友B:
这个行不?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familiesdocs_STM32.htm

网友C:
用不了是编译通不过吗,具体什么错误,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到源码区看看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版本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不了是因为他给的DEMO是高版本的,我的低版本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