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ck overeflow

楼主(2010-05-26):
sh67p847仿真板,编辑、编译、下载完成后没有错误提示,但是一按单步进入,系统就出了那个提示了,咋回事?

网友A:
看看仿真器的CPLD&MCU是不是有最新版本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A:
存储器显示什么呢?

楼主:
全部显示为0

楼主:
怎么看最新版本呢?

网友A:
连接仿真器到电脑后,可能通过仿真软件界面的帮助菜单下的ABOUT...查看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是不是我设置问题

网友B:
按照要求,根据SH67P847的EVB使用说明来设置下不就行了

网友B:
是否有外接PCB板,而导致负载过大?

网友B:
或是造成短路

楼主:
有可能,多谢了,我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A:
嗯,这个还是不是很麻烦的

楼主(2010-07-06):
搞定,结贴,多谢大家

网友C(2010-12-11):
楼主,后来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我现在也碰到相同的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