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能不能实现MP3的方案?

楼主(2010-05-26):
我的系统目前的MP3功能是外扩一个MP3模块实现的,好像是一个MCU+VS1003的方案。现在想,可不可以去掉那个MCU改成STM32+VS1003或是直接用STM32来实现,好像看过一些贴子谈论过解MP3的问题,不知实现起来效果如何,难度有多大?

网友A:
能,已经有商业级的方案,效果很好。如果自己实现,则难度不小。

网友B:
ST有一个使用STM32F107实现软解MP3、WMA的参考方案。

网友C:
楼主很有想法啊

楼主:
没办法,都是为了成本。而今搞电子是越来越难赚钱了。
如香主说,可能是不行了,估计最好是我改成STM32+VS1003这样做可能会方便些,这样难度也不小啊。

网友D:
肯定可以的,我就准备使用STM32+VS1003+Flash+Speaker+PowerSupply+LCD1602实现一个MP3播放器呢。可以交流。

网友E:
有方案肯定是要借鉴的

楼主:
我的方案中存音乐的只能是SD卡,所以麻烦很多。显示倒可以不要。

网友F:
可以STM32+NAND flash 实现U盘,然后加上Fat文件系统 +VS1003 。 不过能用单芯片做成mp3当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