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76的模拟数字区划分?

楼主(2010-05-26):
(无正文)

网友A:
ADC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只是考虑数模串扰而外引的两个地管脚,其必须保证在一定的电位差内(如AD976为0.3V)。可以用电感将其连接在一起,但不能分割开来。

数字区干扰大,则要考虑数字区的处理,如隔离大功率或高频率的部分。

网友B:
从系统整体考虑为好

楼主:
to:2#
我是想将AD976的模拟5V、模拟地、数字5V、数字地全部使用模拟电源
而AD976的与单片机的接口部分使用光耦来传递
这样AD976将会完全划分到模拟地上,
这样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A:
re 4L:

没必要,MCU(单片机)不会形成特别大的干扰。可以通过在数字IC电源引脚上加去耦电容,来去除数字电路脉冲对电源的影响。

要注意PCB的布局。将模拟和数字分离,然后在一个点上相连,避免形成环路。

楼主:
谢谢HWM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