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直接访问与间接访问的疑问

楼主(2010-05-26):
T6963, ov, se, ce, CD
最近学习T6963,水平不高,望指点,硬件连接是这样的,
    AT89C51                                 T6963
    P0.0~p0.7  <=========>     D0~D7
     P3.5         <=========>    /CE
     P3.4          <=========>CD
     /WR        <=========>/WR
     /RD        <=========>/RD

由于,CD脚不在P2口线上,与资料上的直接访问方式有点不同,
我把/CE固定接低
刚开始时,我用间接访问的方式编程,读写数据都用A来传递
读的关键语句: CLR RD
                      MOV A,P0
                      SETB RD

写的关键语句为:MOV P0,A
                        CLR WR
                        SETB WR
液晶屏毫无反应

在我改为直接访问方法后,就可行了
  也就是用MOVX 配合@DPTR

请指点一下,为什么我的间接访问方式不行呢?
在读的时候,试过先向P0口写1,没有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总线方式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