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不能显示“三”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在使用中,调用函数,其他的中文字符都可以显示,但是当使用“三”的时候,就会出现空格,就是不显示任何字符,希望高手解决下,谢谢了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code)//写指令代码
{
wait();//等待那个是否忙的位
LCD_RS=0;
LCD_RW=0;
LCD_ElCD=0;
_nop_();
LCD_DATA=cmdcode;
_nop_();
LCD_ElCD=1;
_nop_();
LCD_ElCD=0;
}
void WriteStr(unsigned char *s)//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
while(*s>0)
{
  Lcd_Writedata(*s);
  s++;
}
}
程序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wait()函数
bit Check_Busy()        //测试LCD忙
{
        bit busy;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lCD = 1;
        _nop_();
        busy = (bit)(LCD_DATA&0x80);
        LCD_ElCD = 0;
        if(busy)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void wait()        //等待LCD到空闲
{
        while(Check_Busy());
}

楼主:
这样使用时候WriteStr("用户");
可以正常显示,但是
WriteStr("星期三");
这样用的时候,显示的只有“星期  ”
“三”显示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呵呵,是不是只能显示两个字符啊

楼主:
连字符都没有,就两个空格:'(

网友B:
LZ去搜索"Keil","0xFD"……

算是交点学费,没事的:D

楼主:
改好了,是keil编译的时候把0xfd给滤除了,用内码直接输入就ok了,谢谢啦:)

网友C(2011-05-30):
楼上的说明白一点啊,我也遇到这种状况了,有一个字显示不出来

网友(2013-08-06):
.楼上的说明白一点啊,我也遇到这种状况了,有一个字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