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炸开关三极管???

楼主(2010-05-26):
本人最近想学学开关电源的知识,便萌生了想做一个最简单的开关电源的想法,于是拆下自家碟机的开关电源板,然后把电源板上的过压保护部分元件通通拆掉,只留下最少的元件,想让开关电源自由振荡,可是每次一开机,开关三极管便炸掉,严重时一阵火花闪出,谁做过开关电源的帮忙看下是咋回事啊。。。贴图如下:整流前防浪涌抑干扰的元件是有的,没画上去

网友A:
唉!
开关电源不是这么个学习法。
开关电源不是处理信号的小功率电路,不能拆掉一部分留一部分还要让电源正常工作。
建议楼主先看书。先看电路基础部分,从欧姆定律开始。然后看模拟电路。这两部分充分掌握后,再看有关开关电源的书籍。

网友B:
这图错了。

楼主:
这个图是按自家碟机的电源板的电路画的啊??是用Mutisim10.1画的,除了变压器不同之外,其它的元件都是按碟机的画的,应该是不会错的,另外碟机是好的,请问炸管的原因在哪啊?我在基极和发射极并过保护电容也没用,想不明白啦。。。

楼主:
3楼的说电路图有错,请指出错误在哪啊?不胜感谢

网友C:
Q1部分的电阻,三极管都没画出来吧?加上就不会炸了

网友D:
反馈环路都去掉了,不炸**才怪。

楼主:
不太明白,你是说加上基极电流调整管吧,那不就等于控制了脉冲宽度比吗?等接上光隅防过压不就一样了,其实我是想让开关电源自由振荡的。。。但好像真的无法成功,老是炸管,有哪位老师能指点下炸管的原因吗?

网友E:
楼主去看看rcc电源的原理吧。
想学开关电源,最基本的入门是UC3842设计的反激电源。
RCC电源是高手才能弄得了的。涉及问题太多。

楼主:
呵呵,谢谢9楼指点,但我对这样解剖挺感兴趣。。。

网友E:
不太明白,你是说加上基极电流调整管吧,那不就等于控制了脉冲宽度比吗?等接上光隅防过压不就一样了,其实我是想让开关电源自由振荡的。。。但好像真的无法成功,老是炸管,有哪位老师能指点下炸管的原因吗? ...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有最大占空比限制。正激电源甚至不能超过50%,否则磁芯没办法复位,几千个周期(几十毫秒)后就会磁饱和,然后就炸机了。
最基本的磁性材料知识,楼主要看的,如果连磁滞回线都没听过,弄开关电源很困难的。

网友F:
完全不懂事怎么回事!

网友G:
不知你什么思路啊

网友C:
想学也可以,用555搭个振荡器,街上开关管,加上变压器就成功了

网友H:
lz果然是人才

网友I:
e13007的Icm多大?此电路中的Ic多大?

网友J:
电压取样,反馈调整电路统统不要,不炸开关管天理难容!

网友B:
我说这图有错是说这Q1的发射极应该有个取样电阻的,而你这图上没有,

网友K:
呵呵,佩服,佩服,搞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11楼帮助特别大,真的不太懂磁性材料的特性,只知道有个占空比,现在想问个问题,就是初级反馈绕组反馈到开关管基极的电压电流在一个振荡周期的导通时间或截止时间是恒定的还是逐步增加或逐步减小的呢,这个电压能用万用表测量吗?这个反馈电压是多少V的,反馈电流又是多大的合适呢?请开关电源高手给小弟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楼主:
E13007的Icm是8A的,Vcbo是700V的,Vceo是400V,此图的Ic多大不清楚,请赐教

引用 网友L:
| 显示全部楼层
反馈环路都去掉了,不炸**才怪。
引用 网友D:

赞同,貌似负反馈部分没的了。
看看相对完整的rcc电路:

楼主:
24楼兄弟的好资料,收下了,很感谢你无私的分亨,希望大家都能共同进步

网友M:
你图上Q1原理上能截止么?工作状态就不正确

楼主:
原理上这个电路是应该可以形成振荡的,振荡过程如下:开机后开关管基极形成启动电流--》集电极有电流流过产生感应电动势--》反馈绕组也会产生感应电动势进而形成正反馈电流加到开关管基极使开关管走向饱和--》开关管饱和后基极电流会减小,集电极电流也会减小,进而会形成负反馈,让开关管走向截止,截止后随着电容放电,基极电位上升,开关管又会导通进入下一轮的振荡,所以我认为这个电路的振荡原理是通的,之所以烧管可能正象11楼说的,磁性材料磁和导致吧,如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出详解

网友N:
开关电源中必须有对二次线圈的电源采样,然后通过补偿线圈调整输出电源,要不然电源输出怎么能稳定啊?
如果你现在的电路就是这样的话,说明电路不正确。
如果电路正确的话,那就是吸收不够,调小R5试试吧

网友O:
唉,还有比我蠢的人,

网友P:
都没有稳压不炸才怪

网友Q(2013-08-18):
刚刚注册什么看不到

网友R:
楼主你这纯粹是瞎搞啊 ,轮子你都拆掉了还想让车子跑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这纯粹是瞎搞啊 ,轮子你都拆掉了还想让车子跑

错了,不是轮子拆掉,是LZ把刹车拆掉了。车子跑起来停不下来然后就挂掉了,LZ真乃人才啊。:funk:

网友T:
LZ是有想法的,顶一个

网友U:
RCC在自由振荡的情况下,占空比不受控,会导致输出电压不受控,开关管承受的电压也不受控,最终过压击穿了。

网友V:
开关电源还是需要增加反馈回路才能保证输出的稳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