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使红外线发射的更远

楼主(2010-05-26):
我想用机械鼠标里的红外线接收管和电视遥控器红外线发射管做一个感应报警器。可是接收距离还不到半米,红外线接收管就感应不到了。我想问一下怎么能使红外线发射的更远一些啊!最好能用简单的元件就能实现,像三极管,电阻,电容什么的。谢谢大侠们了   谢谢了

网友A:
通过三极管,尽量加大峰值驱动电流

网友B:
ls说的不错。红外发射端:脉冲调制,加大峰值功率,控制平均功率(以保证发热量在允许范围)。接收端:选频,解调。。。另外发射接收光路可以加入光学准直系统,距离可以更远。

楼主:
麻烦各位再说清楚点,说的太高深我就不懂了 谢谢了

网友C(2011-09-09):
就是增加发送电流,一般红外发送管可以支持400mA的发送电流.

网友D:
增加发射功率做到5,6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用连续的红外光来拉开发射距离必须靠发射的红外光幅度增加来达到,,,,这样功率做得好大而距离却不理想,,
所以都 要将红外光调制成脉冲形式来发射,这样就可以拉开距离了.家用的遥控器都轻松达10米.
如果加大点功率和透镜什么的,,,距离可以拉很远.

网友F:
电视遥控的发射信号是采用38KHz调制的.我以前做过遥控距离可达到10米左右

网友G:
建议你直接买收发对管。不要使用鼠标的。鼠标的用于传输数据不一定行。鼠标仅仅是照明用的。

网友H:
找两个塑料的5到10倍的放大镜,直径20mm左右,分别接在发射管和接收管的前面,调整好了可以延长距离10倍,甚至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