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单片机测温

楼主(2010-05-26):
谁能提供最便宜的单片机测温(-10~99度),三位LED显示,其中最后一位是温度标志,我现在做的成本是5-6元RMB

网友A:
用热敏电阻,消耗三个普通io口来实现,画了个原理图,想发上来,但发现我不会上传啊。

楼主:
我也是用热敏电阻测温,我想你用的是电容冲放电测温方式,用不带AD的心片

网友B:
16PIN封装,2个RMB的带10位AD的芯片多的是。

网友C:
这样的单片机很多,包括欧美和日韩台的。

网友D:
请问您最少要多少个I/O?

楼主:
我要7个口用段显,三个口做位选,还加一个小数点,一个口做AD输入,这样算下来要12个口,单片机成本不要高于1元

网友A:
1元以下有点难吧

网友E:
这个很难,成本路线,难,难,难

网友F:
成本路线 怎么解决 估计不是个正确方向 不过公司就这样

楼主:
现在义隆,和HT最便宜了/不知道有没有还有更便宜的带A/D的单片机

网友G:
上传用高级回复

网友H:
有,用十速的单片机

网友I:
方法很多,问题是那个方法和精度适合自己!

网友J:
用TW产的几毛钱的MCU就可以做了。。。
另外,带RFC的MCU更好。。。

网友K: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有量可以找我,我有便宜带AD的MCU.
goto=findpost&pid=1167037&ptid=175568]11# 大金

网友K:
回复 楼主:

有量的话,可以找我,我有便宜的带AD的MCU.

楼主:
量很大,我加你QQ了

网友L(2011-12-09):
用18B20不可以吗。6元

网友M:
LS真搞笑,没有做过实际产品吧?
光传感器就6元,人家都要赔钱了。

网友N:
最便宜的方法是RC充放电来测,不需要AD直接用单片机测频率就能达到测温的效果。不知道还有更便宜的么,高人也给俺们出出主意

网友O:
1元以下的单片机可以搞定

网友P:
用14脚带内振的单片机就行了,11个IO口就可以做到3路显示带NTC测量,要用RC方式测量温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