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难得一见的开关,高手莅临指导一下

楼主(2010-05-26):
求开关 要求输入电压90V以上 有电压使能端控制 有点类似于集成电路中的cd4066或者twh8778或者74hc4016之类的 但是这些输入电压都太低……实现功能:总开关闭合后,有六个支路便接通(支路跟总干路没有联系),找了整个一个图书馆 未果 请高手点拨 希望能胜读十年书啊!谢谢

网友A:
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电压的模拟开关啊,见过最高电压的也就是44V。还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B:
见过220V的。不过都很难买。
固态继电器很多。

网友C:
医疗上超声成像的电路有用到类似的高压开关,但是很贵的说

网友D:
模拟开关,原则上只是控制电压信号传输的器件,不太考虑通过较大电流。因此,到底是(功率)开关还是模拟开关,要分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功率开关呢 有没有啊 谢谢啦 能实现那个功能就行

网友E:
用IGBT,容易实现大功率高速开关

网友F:
我一般用的是松下的photomos继电器AQW214,输出端耐压可到400V,把输入全部串起来,用一个信号驱动即可。根据你需求的电流、电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