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的直流偏置怎么加?加法器怎么用啊?

楼主(2010-05-26):
用比较器将双极性正弦波转换成方波,怎么加偏置可以让输出的方波是单极性的?期待有效的方案。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单电源供电,只能用LM324。
我想用加法器来抬高电压,可是不行啊,信号和Vcc/2加了之后就没有信号了,下面就是电路了。

图中U1输入的是双极性方波幅值为1V,U2是6V直流信号,输出的是0电平。

网友A:
使用具有单独“地”引脚的比较器芯片,例如LM311。
另一种方法是比较器后加一支三极管,三极管发射极接地,基极串联一支二极管箝位。

网友B:
:)供电电源改改也许就行了

网友C:
最好还是用真正的比较器,用运放的话有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