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各类误差带来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0-05-26):
请问达人:怎么计算种种误差给项目带来最终的误差,比如采样信号的误差,放大电路带来的误差,还有ad转化的误差,以及电阻电容带来的误差,怎么理论上计算的啊,谁有设计计算书这类的东西,让我参考参考的,谢谢。

网友A:
回去翻教材,很多都提过的

楼主:
o . 伤心,只能翻教材了

楼主:
还有达人指教一下

网友B:
真要学,找本《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但需要点基础知识。

网友:
信号采集系统,误差大概有:AD的量化误差,非线性积分误差,参考源温漂及精度。
放大器的 失调电压,温漂,偏置电流,增益误差等。

楼主:
我现在在做项目:比如项目要求只能5%的误差,那我在电路设计和材料选型上该怎么把握,既不能材料选型过高,导致成本过高,也不能选择材料要求过低,达不到要求。
信号本身的误差,信号放大的误差,ad采样误差等其他误差最终导致总的误差是多少,怎么计算的呢。
是不是可以由软件补偿来完成呢,
我还是不太清楚的。
请教达人。

楼主: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这本书太理论,而且和我要的东西偏置较大,谁有电子类的设计计算书啊

网友:
to 8楼
比如规格要求整个系统精度为0.1%,那么怎么选ADC呢?先选8位AD,8位AD 1LSB = 0.39%,很显然不可能满足要求。重新再选,这时选10位的AD,10位AD 1LSB = 0.09%,看似满足规格要求,实则不然,因为ADC有DNL误差,INL误差,失调误差,增益误差。DNL和INL一般为+/-1LSB,失调误差为3LSB,增益误差为4LSB,所有的这些累加起来一共有9LSB。
9LSB的误差以为着什么呢?就是说9LSB 约等于2^3,这时10为的AD只能降额为7位AD使用,已不能满足要求。需要ENOB更多的ADC,选14位ADC,降额3位使用,实际就是11位,11位AD的1LSB = 0.04%,
此时满足要求,但是还不算上温漂,放大器的增益误差,电阻的精度误差等,留给它们的余量有 0.1% - 0.04% = 0.06%,然后在依据这个余量来选其他的器件,比如参考源精度,温漂等。
假如参考源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有5ppm/'c, 假如整个系统工作在0- 70'c,那么参考源漂移引起的误差为 350ppm = 0.035, 此时有0.06% - 0.035%的余量留给放大器及其他元器件的误差,在此不再累赘。

网友C:
分析的时候是误差合成
设计的时候是误差分解

比如用两个电阻R1,R2把电压Vi分压,输出电压Vo=K*Vi=R1/(R1+R2)*Vi
R1,R2相对误差分别是e1,e2
那么总相对误差 e≈(1-K)*(e1+e2)
其实,对于一般的线性系统,只要每项相对误差足够小,都可以简单相加(当然要包含系统的增益)

这样的公式怎么来的?一、求偏导。二、忽略高阶小量。三、泰勒展开,再忽略高阶小量。
就这点东西。
当然,简单相加属于“Worst-Case”分析方法,如果你要更精确更严谨的计算,比方说在计量检定的时候,那就得动用数理统计了,比方说,用均方根代替求和

网友B:
这东东,建议还是先看本系统的书为好。

楼主:
HWM
你能推荐本书吗,难道你们在做设计之前不做这些事情吗!!

楼主:
高手的啊,我现在的思路怎么在项目给定的误差之内,怎么选每个部件,使其综合误差在范围之内,谢谢

楼主:
赤铸
也是高手,我也没到这么理论化吧,谢谢,个个达人,让我受益匪浅

楼主:
请达人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