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nRF24L01的频道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0-05-26):
nRF24L01的频道是什么概念?是不是以晶体的频率为中心频率,在其上下一定范围内划分出若干频段?
它允许60PPM的误差,那么如果发射方与接收方的晶体实际频率相差超过这个数值,是否会出现串频道的现象?

网友A:
实测过,串频道肯定是有的,不过灵敏度很低

网友B:
nRF24L01是单片射频收发芯片

网友C:
理解正确!会出现串频道

网友D:
无线偏一点不要紧,偏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E:
不懂,进来学习

网友F(2011-01-15):
用的时候并未出现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G(2011-09-17):
应该选择NRF24L01+(即NRF24L01P)去开发设计了,这个才是主流,功耗更低,后续的配合服务也会更好!

网友H:
多久远的帖子了

网友I:
赶紧沉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