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53 LCD和摄相头的数据线能不能复用

楼主(2010-05-26):
LCD, CD, IO
各位好:

    6253 LCD和摄相头的数据线都是8位,如果 LCD和摄相头的数据线能共用,这样就可以把摄相头的数据线空出来作IO口用。不知可否?

网友A:
6253的GPIO那么多还不够用?

还要那么多GPIO干什么?

网友B:
CAM的数据是需要解码的。不能直接驱动LCM的显示。
缓存是流畅的根本。

楼主:
为什么6223C屏和摄相头的数据线可以共用?

网友C:
LCD和摄相头的数据线复用?!
那请问你打开摄像头预览的时候你屏上显示的是什么东西?!
你创新也要有物质基础吧!

网友D:
6223的有公用的么?
没有见到过啊。关注一下。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