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0-05-27):
因为前日有朋友说到我在线的时间有点少,所以昨日我一天都在线看帖回帖,可是今天发现我的在线时间却只是增加了不到两个小时,真是汗颜啊。。。
不知道这个在线时间是如何计算的呢?请路过的管理或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下。

网友A:
我听 水清因 说的:看你的IP活动量!活动了,就计时了;不活动,服务器就当你在睡觉了,就不计时了!!

网友A:
对哟!
我现在才看到,版主你的在线时间只有63个小时!!!
不可能吧?》
估计是服务器对你有意见哦,呼呼,建议向站长反映下!

网友A:
一般来说,在线时间是和你的太阳月亮还有星星的个数挂钩的,你的都那么多了,怎么才63个小时?

网友B:
非管理人员路过留言

网友C:
这个计时规则大概是这样的:

1、同一天内在线(活动)超过两小时,只按两小时计算。
2、在线一定时间内不活动,也不计时。

楼主:
明白了,在线还要一直的动,不然系统计时器找不到感觉。;P

楼主:
谢谢匠人兄,谢谢各位路过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