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朋友:急需帮助!调电源空载输出电压!!!

楼主(2010-05-27):
各位技术前辈:
    偶现在测试一款电源,单端反激式的,输入:220V;输出2路,其中一路:12A/3A;另一路:5V/3A.电压基准采样5V输出路。

    现在的问题是:空载时,输出电压不稳定(输入电压为220V),但是加上负载,输出就稳定了!

    检查后发现,IC的供电电压也不稳定。

鉴于此,我减小了辅助绕组串的电阻、减小了IC 1脚对地的电阻、并无效果!网上有朋友说是:得增加辅助绕组的匝数。可现在换变压器有点来不及,想请教有无别的更好的办法?

   倘若把IC的供电电压给稳定下来,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

   我检查了电压基准,满载时,R端电压有2.44V;K端电压有3.8V,还算正常,但是空载就不行了,也是在波动,无法稳定!

    盼赐教!(下班啦,上QQ啦,电路出来啦!)

网友A:
加个压敏电阻吧。

网友B:
加点假负载

楼主:
刚 加了个 681 1206的电阻,还是无法稳定下来!
在大的话,效率这块咋办?

网友C:
很正常。
开关电源尤其是反激电源,输出空载时经常如此。
反激电源空载时,控制电路令开关管工作,此时当然占空比很小,但开关管工作几个周期,其输出的能量已经使输出滤波电容充电到超出额定输出电压的程度。于是控制电路关掉开关管,停止工作若干周期,电路没有输出,直到输出滤波电容存储的电荷慢慢放掉,才重新开始工作,又将输出滤波电容充电到超过额定输出电压。
一般只能加个假负载,牺牲一点效率,其它方法代价都太大。

楼主:
终于有这么多热心朋友回复了.........激动....

是的!我也这么理解!但是还是有些问题,仍盼赐教!

1:譬如LED驱动电源(我见过的),也是反激开关电源,它的空载输出就很稳定,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因为它具有单独的恒流芯片所致吗?

2:能否通过改动变压器辅助绕组的办法,使空载输出稳定下来?

3:我这颗芯片就有跳频和绿色模式,是不是这两个功能对空载输出稳定有影响?它说:“空载或轻载是会自动降低频率”。(见照片,顺带上传这颗芯片的datasheet)

4:电源认证这一块,对空载电压是否稳定,有无具体要求?换句话说,这个情况,能否通过认证?

谢谢!

楼主:
终于稳定啦!.............

终于稳定啦!
可惜12V那路的电压跑到15V去了!还得略微的调整呢!
我把5V那路加的是220 1206的,12V那路加的是223 1206的!

楼主:
除了加电阻假负载外,嗨米有米另外更好的办法???

现在问题又出来了,现在空载损耗有1W多!这是肯定不行的!

      想问下:除了加电阻假负载外,还米没米另外更好的办法???

网友D:
能不能加个三端稳压器7805、7812进行稳压啊~~~

楼主:
兄台,你在开玩笑吧?

楼主:
在线的朋友:能否帮助回答下8楼的问题?

楼主:
还是有些问题,仍盼赐教!

1:譬如LED驱动电源(我见过的),也是反激开关电源,它的空载输出就很稳定,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因为它具有单独的恒流芯片所致吗

2:能否通过改动变压器辅助绕组的办法,使空载输出稳定下来?(现在已经在改了!)

3:我这颗芯片就有跳频和绿色模式,是不是这两个功能对空载输出稳定有影响?它说:“空载或轻载是会自动降低频率”。(见照片,顺带上传这颗芯片的datasheet)

4:电源认证这一块,对空载电压是否稳定,有无具体要求?换句话说,这个情况,能否通过认证?

谢谢!

网友B:
空载时脉冲占空比很小,而且频率又下降,辅助绕组通过R8.D1.C3.C4以后再给芯片供电,芯片VCC脚电压上不去。
解决途径:
1.R8阻值太大,可降低甚至取消
2.从+300V处(C1电容+)引出一路启动电压叠加到VCC

楼主:
降低R8,空载可以稳定,但是IC满载时工作电压过高

对17楼朋友:
1:IC的8脚即是高压启动脚,在加一路到VCC,这样对IC会不会有影响?等下试试!

2:至于降低R8,我试过,太小或取消,空载可以稳定,但是IC满载时工作电压过高;稍微大点,空载电压就不稳定了。

我想调整以下几个元件:C6,RS8,RS9,CS11,CS12,

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广泛发表意见,盼赐教!谢谢!

楼主:
今儿个忙活了大半天,试图调整R8还有整流管,结果给烧坏一个芯片。减小R8的阻值,似乎不大可靠,原厂的给我说:IC工作电压不可超过20V。。。。。。结合贴片电阻的阻值规格,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嗨...

现在又回到调整假负载这条路上.......680欧姆!加在12V那路上,非常合适!
问题是:加在电阻上的功率比较大......咋办呐..............???

楼主:
偶可不喜欢唱独角戏,期待热心的朋友进入!!!

楼主:
一天米来,俺的帖子 居然沉下去了......这可不行..........

弄来弄去,还是经理的一个朋友说去改变压器的辅助绕组,之前让他改,他说太麻烦,让我调反馈....我真不知道空载的反馈怎么调!
哎,FSL!

楼主:
呼呼,偶还没有想到呢!去试试!

嗯?**中好像是不可以的,试试!

感谢啦!楼上的lookforjason~

网友E:
怎么样呢
整机待机的时候应该是相当于带了一点载的  所以空载的有点漂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protel吧,能否把你的库发给我啊,我的邮箱是[email=850787641@qq.com850787641@qq.com[b]

楼主:
功耗太大啦,兄弟!!!!

不行哦,lookforjason兄!
1:我现在空载IC工作电压是13.44V左右,我加个12V的稳压管,空载功耗立刻跑到了1W(我加个假负载电阻才0.3W),这个绝对不OK的啦;

2:按我的设想:我现在满载时,IC工作电压在24V左右,这颗芯片最佳VCC是15V,倘若我满载时在VCC处加15V的稳压管,把IC的VCC钳位到15V、这个功耗,可能更大.....

稳压管是个好东东的,始终把电压钳位到这个程度!可是......偶今天才料到它的功耗是如此的大(可能是因为它两端的实际电压与它的稳定电压相差太大吧)。。。。

呼呼,感谢lookforjason兄!

继续探索中!!!

楼主:
另25楼:偶滴库很不咋滴,还是别了吧!

网友E:
有一次我看前辈处理输出电压空载不稳 是在431的K极和Uref加再并联一个电容 原理不太明白 大概使其不能谐振  如果你也用的431不妨一试  呵呵~~

网友G:
如果输入电压范围要求的适应范围不宽,可以考虑辅助绕组采用正激方式。这样辅助绕组电压就与输出功率无关了。

楼主:
辅助绕组采用正激?
楼上的朋友:请指教!真不理解!

楼主:
另29楼;我的K极和Ref并了电容的,104的贴片!

我贴的图上有!

楼主:
请各位达人、老师帮忙出出主意!!!

我能想到的都去试过了!!

摆脱啦!

现在发现提高IC的工作电压可以解决,但是一带载,IC的工作电压就上升很多,会烧IC的!

除了在VCC处加稳压管,还有无别的办法??

网友G:
正激的方法也是前几天刚看了个帖子才了解的,开始还以为他搞错了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177804-1-1.html

下载一个VIPER22A的资料看一下,那里有正激原因的描述。注意辅助绕组圈数按正激方法计算。

网友:
你看把供电电容变小一点试试看

楼主:
OK!
之前是22Uf,试过大的,倒是没有试过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