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这里为什么用if语句不行,用while却可以。

楼主(2010-05-2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REN=1;
SM0=0;
SM1=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 if(TI==1)
  while(!TI);
//  {
    TI=0;
    ES=1;
//    }

  }

}
}
void int4() interrupt 4
{
RI=0;
flag=1;
a=SBUF;

}

楼主:
if(TI==1)
//  while(!TI);
  {
    TI=0;
    ES=1;
   }
如果这样写,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
改成下面的就可以了,不知为何。
// if(TI==1)
while(!TI);
// {
      TI=0;
      ES=1;
// }

网友A:
if是检测当前点,while是反复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if语句前加了一段延时也不行,按理说发完数据完TI自动被置1,肯定能检测到.

网友B:
// {
      TI=0;
      ES=1;
// }
这几行是不是都不执行?

楼主:
可以了,是我一时疏忽,原先的程序加了ET1=1;(开定时器1中断),不管延时多久都不行,后来我不要ET1=1; 可是延时设得太短一样也不行.所以就以为是if语句出问题.

网友C:
已经解决了啊

网友D:
可以了,是我一时疏忽,原先的程序加了ET1=1;(开定时器1中断),不管延时多久都不行,后来我不要ET1=1; 可是延时设得太短一样也不行.所以就以为是if语句出问题. ...
引用 楼主:
乍一看还真看不出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