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42电路

楼主(2010-05-27):
本人刚开始学习开关电源的知识,就在面包板搭了一个UC3842的电路,其电路图如图,本打算通过调整R5的电压,使得输出不同脉宽的波形。其实验结果如下:
1、调整R5,当3842的2脚FB的电压大于2.5V时,out没有输出
2、当3842的2脚FB的电压小于2.5V时,out有输出。但是只要FB电压小于2.5V,无论多大多小,out输出都是一样的,用示波器测试其高电平时间为49us,你电压时间为2.8us
3、去掉电阻R2、R3,将3842的3脚CS直接接地,out的输出还是一样。即调整FB的电压要么就没有输出,要么就是只能输出上面恒定脉宽的波形
请做过开关电源的兄弟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A:
从R2.R3阻值看,CS采样电压已经大于1V,此时占空比始终是最大值

楼主:
不好意思,R3=1K时没有输出,后来我把R3电阻换成510欧,画图忘了改过来,

网友B:
将3脚改为一个小于1v的三角波注入试试。

楼主:
谢谢4楼,在3脚输入三角波是可以的
不过我看有些电路图的3脚接地(或者小于1V的电平),通过FB来调整脉宽,我实验的目的就是想通过FB来调整,不知问题出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