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elease代码后,系统老是复位,STR731

楼主(2010-05-27):
调试好的程序写入STR731后,不能工作,启动下复位下,老是这么重复,不知哪儿设置的不对,我怀疑是看门狗,可没找到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
把所有的关于看门狗的地方注掉也不好用,奇怪了。

楼主:
解决了,下完程序后我没把调试器从上面拔下来,我拔下来重上电就好了。
怪事,以前做别的好像没这说法似的,我也说不好了,反正是好用了,不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