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脱机不工作。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27):
DEBUG一切都正常。脱离仿真器后,就不工作了。

换了一个MCU,就正常了。

是不是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关注一下,Option byte中的硬件独立看门狗位是否置为启用?

网友B:
注意一下boot0跟boot1腳位是否接的正確!!

网友C:
注意一下boot0跟boot1腳位是否接的正確!!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是STM8S,呵呵

网友D:
可以重点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另外,软件上要保证使用任何变量之前,每个变量都已经初始化为确定的初值;要知道芯片上电后,内存RAM中的内容是不确定的。

网友(2013-09-29):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boot0跟boot1腳位是否接的正確!!

stm8  有boot0和boot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重点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另外,软件上要保证使用任何变量之前,每个变量都已经初始化为确定的初值;要 ...

它的复位电路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E:
仔细看一下  datasheet了

网友F:
看看zigbee的复位电路中是否有c1电容,在某些场合省去它是很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