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台电脑一个外置modem上网问题

楼主(2010-05-27):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功能就是电脑A通过串口外置modem拨号上网
电脑A与电脑B 之间RJ45口通过网线连接
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配置让A B两台同时都能上网!
window环境  linux应该都可以实现吧
Linux下实现麻烦不
嵌入式linux下呢?

网友A:
到底是2台PC想上网,还是PC和一个板子上上网
如果是2台PC,可以考虑添个路由器,路由器WAN口通过猫上网,LAN口连PC

网友B:
当然可以,简单的共享连接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    两个都是linux板连接方式就是一开始说的那种方式!  谁知道怎么设置呢  B通过A的代理上网呢??

网友C:
应该是是将A设置为一台路由器
www.cmtekchina.com

楼主(2010-06-30):
谢谢  各位的回应
虽然没找到到我要的答案!
现在已经明白怎么解决了
在a里面配置一个nat服务器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

网友C:
linux用iptables即可,然后设置转发。
www.cmtek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