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楼来了

楼主(2010-05-27):
基尔霍夫定律跟欧姆定律什么区别什么联系啊

网友A:
两个独立的东西。

网友B:
很容易google到啊
http://www.dz3w.com/info/application/0079157.html

网友C:
联系是都是研究电的
区别是内容不同,命名人不同

网友D:
:L这算什么楼啊

网友E:
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
公式
  部分电路欧姆定律公式: I=U/R U = RI 或 I = U/R = GU (I=U:R)
公式说明
  其中G = 1/R,电阻R的倒数G叫做电导,其国际单位制欧姆定律及其应用  为西门子(S)。   其中:I、U、R——三个量是属于同一部分电路中同一时刻的电流强度、电压和电阻。   I=Q/t 电流=电荷量/时间 (单位均为国际单位制)   也就是说:电流=电压/ 电阻   或者 电压=电阻×电流『只能用于计算电压、电阻,并不代表电阻和电压或电流有变化关系』
适用范围
  欧姆定律通常只适用于线性电阻(纯电阻电路,即只做热功不做机械功的电路),如金属、电解液(酸、碱、盐的水溶液)。
引申推论
  由欧姆定律所推公式:   串联电路:   I总=I1=I2(串联电路中,各处电流相等)   U总=U1+U2(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各部分两端电压的总和)   R总=R1+R2+R3...+Rn   U1:U2=R1:R2(串联成正比分压)   当有n个定值电阻R0串联时,总电阻 R=nR0   并联电路:   I总=I1+I2(并联电路中,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的和)   U总=U1=U2 (并联电路中,电源电压与各支路两端电压相等)   1/R总=1/R1+1/R2   I1:I2=R2:R1 (并联反比分流)   R总=R1·R2\(R1+R2)   R总=R1·R2·R3:(R1·R2+R2·R3+R1·R3 )   即1/R总=1/R1+1/R2+……+1/Rn   当有n个定值电阻R0并联时,总电阻 R=R0/n   即总电阻小于任一支路电阻但并联越多总电阻越小   串联分压(电压)并联分流(电流)
[编辑本段]全电路欧姆定律(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公式
  I=E/(R+r)   U-电压 伏特(V)    R-电阻 欧姆(Ω)   I-电流 安培(A)
公式说明
  其中E为电动势,R为外电路电阻,r为电源内阻,内电压U内=Ir,E=U内+U外   适用范围:纯电阻电路欧姆定律  闭合电路中的能量转化:   E=U+Ir   EI=UI+IR   P释放=EI   P输出=UI   纯电阻电路中   P输出=IR   =E^2R/(R+r)^2   =E^2/(R^2+2r+r^2/R)   当 r=R时 P输出最大,P输出=E^2/4r (均值不等式)   (在同一电路中,当   U-电压 伏特(V)    R-电阻 欧姆(Ω)   I-电流 安培(A)   时,便可用伏安法测电阻!)
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
  在通电导线中取一圆柱形小体积元,其长度ΔL,截面积为ΔS,柱体轴线沿着电流密度J的方向,则流过ΔS的电流ΔI为:   ΔI=JΔS   由欧姆定律:ΔI=JΔS=-ΔU/R 由电阻R=ρΔL/ΔS,得:欧姆定律  JΔS=-ΔUΔS/(ρΔL)   又由电场强度和电势的关系,-ΔU/ΔL=E,则:   J=1/ρ*E=σE   (E为电场强度,σ为电导率)

网友E:
阐明集总参数电路中流入和流出节点的各电流间以及沿回路的各段电压间的约束关系的定律。1845年由德国物理学家G.R.基尔霍夫提出。集总参数电路指电路本身的最大线性尺寸远小于电路中电流或电压的波长的电路,反之则为分布参数电路。基尔霍夫定律包括电流定律和电压定律。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又称节点电流定律(KCL) 任一集总参数电路中的任一节点,在任一瞬间流出(流入)该节点的所有电流的代数和恒为零,即就参考方向而言,流出节点的电流在式中取正号,流入节点的电流取负号。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电流连续性和电荷守恒定律在电路中的体现。它可以推广应用于电路的任一假想闭合面。   即对任一节点有:∑i =0 。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任一集总参数电路中的任一回路,在任一瞬间沿此回路的各段电压的代数和恒为零,即电压的参考方向与回路的绕行方向相同时,该电压在式中取正号,否则取负号。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是电位单值性和能量守恒定律在电路中的体现。它可推广应用于假想的回路中。   即对任一闭合回路有:∑u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