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电路图,重新上图了!

楼主(2010-05-27):
这是基于USB的电源电路图,为单片机电路板供电,工作电压为5V,但是我看不懂里面的设计原理,请高手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不到图。
这里应该可直接上图的吧。
没必要弄外挂

楼主:
初次上图,好像就只能用网络链接的方式上图吧!!!

网友B:
看不到图嘛

楼主:
请问如何上图,外链被封了

网友C:
下面贴的图是半截的,关键的D+, D- 看不全

楼主:
D+, D-不是我的研究对象,是联接通讯芯片用的。
我的研究对象就主要是他的供电电路,所以这样应该足够了。

网友D:
这图已经简单得没什么好说的了。
建议在USB的VCC出来处串个小电阻,否则易烧掉USB口的。

网友E:
sw1上面的那个单个电容的支路是什么作用?

网友C:
那个接地的单极电容么?用来退耦,用于去除信号里的交流分量

网友F:
呵呵,USB输出5V直流经开关接通后就可以为设备供电啦,指示灯用来显示供电状态。

网友G:
usb出来好像就是5v

网友H:
不就是通过开关SW1切换USB接口的电源是5V还是0V吗,有啥好讨论的?
不过机械开关之后直接接470U电容,开关触点很容易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你的建议不错,不过,我还想问问,后面那个电容C1作用是什么,一直不明白,因为前面都有两个可以滤波的电解电容了。

楼主:
还想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直流地线上接的电容,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H:
C1用来打火玩的

网友I:
C1用来滤高频

网友J:
从USB接口获得系统电源,USB的5V电压滤波稳压得到单片机的5V

网友F:
C1应该是抑制高频的交流信号用的,以得到更纯净的直流给设备供电

网友K:
:)新人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