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晶驱动ic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0-05-27):
lcd的行驱动是nt39208,需要提供30v的正电压VGG和-10v的负电压VEE,空载时的IGG=100UA,IEE=-100UA.驱动时输出管脚的电压为高电平时最小输出电流是0.5ma,低电平时为-0.5ma。
请问这两个电压该怎么得到,板子上电源的最高电压为20v,用升压芯片和负电压芯片的话对电流的要求是多大,一般的几十毫安以上的应该就没问题吧。
没找到显示器供电的相关资料,请教各位啦

网友A:
用DC-DC电源IC;电流10mA左右

楼主:
好谢谢,目前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