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我这样放过孔怎么样?

楼主(2010-05-27):
感觉不妥,但是还是喜欢这么放呵呵。。。

网友A:
危险,手工焊接容易短到附近的焊盘

楼主:
那倒不会,你看最近的就是和过孔一样的网络,剩下都都还是离得比较远的

网友B:
呵呵!
此过孔乃许mm的特色,特定标记也。

网友C:
这样过孔要塞油,不然会漏锡、、、

网友D:
万不得已 时可为之!

网友E:
用机器焊的时候容易虚焊,傍边的锡有可能漏下去

网友F:
不合理,不喜欢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样放过孔

网友H:
个性啊。。。
  如果那两个焊盘不是一个网络你咋办?

网友I:
那徐mm就不会这么放了。
估计会直接放到其中一个的焊盘上去,哈哈

网友J:
手工无妨,贴片机就难说了,有虚焊的可能性

楼主:
真的第一次见吗?你们没有这样放的冲动吗呵呵。。怎么会虚焊呢?怎么会漏下去呢?真想看看结果,谁有实践图我看看呵呵呵呵。。。。。。

网友B:
呵呵!
许mm别听大家调侃,你想这样放就这样放,对电路的电气特征根本没影响,虚焊不可能,漏下去?要看你中间布的过孔了,如过孔小一点或直接布盲孔,上面再加印阻焊剂,那锡料漏下去的可能性为零!
再者,就算你过孔布的较大,锡料有漏下去,但也决不会虚焊!

网友K:
信号线的孔,用0.3mm的孔径没有问题。

电源线的孔,根据功耗大小,注意一下孔径不能太小了。

个人意见。

网友L:
建议你还是改改风格,别太冲动阿!冲动是魔鬼!

网友M:
这样子放时不行的。
在机器贴片时,焊盘上的焊锡在加热之后,会灌倒这个孔里。
到时候和孔临近的2个焊盘极易虚焊。

在生产中,虚焊是个非常恐怖的问题。
在产品设计中就应该避免掉。

恕我直言。你说“感觉不妥,但是还是喜欢这么放”
既然都感觉不妥了。何必如此呢。

网友N:
还是换种方式,实在是不妥。

网友O:
在左上角出线上打过孔是很轻松的事

网友P:
放到这,出问题的概率大而已,
要想坑老板,可以这样放。
到时候,让他良品率巨降!

网友P:
空的边缘,距离管脚貌似太近,可能产生信号干扰。

一般要遵守3,3,3的原则。你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Q:
工艺上好像不允许

网友R:
建议塞油,避免出现问题

网友S:
起码不好看。没必要

网友T:
你找拍呢?弄个这么难看的过孔干嘛.....

网友U:
你自己焊几次就全明白了,一般情况下焊板子的工人焊到这样的地方,都会问候一下画PCB板人的母亲的。

楼主:
嘿嘿。。多谢这么多人关心咱家呵呵。。。。。
1:WKJ的3,3,3原则,我咋没听过,说说。我只知道3W,20H规则呀。
2:老板给我机会让我工作,我怎么敢坑我们的老板呢呵呵。。
3:我这个板子,是我练手的,要是真发板,我肯定不会这样放过孔的呀呵呵。。。。想看看大家的说法呵呵。。。。

网友P:
就是3w,忘记杂说了。

网友C:
这个过孔放得跟许mm长相一样、、、、

很正、、、、

网友V:
我觉得和相邻焊盘是同网络就行,有些人还会放到焊盘上呢,那才会漏锡

楼主:
终于有个替我说话的哈哈。。。
31楼,你可真会说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褒贬了。

网友W:
真的第一次见吗?你们没有这样放的冲动吗呵呵。。怎么会虚焊呢?怎么会漏下去呢?真想看看结果,谁有实践图我看看呵呵呵呵。。。。。。
引用 楼主:

无知者无谓。时间来证明。

楼主:
楼上,我是无知,但是还没有达到无谓的地步。一般说这句话的人都是很冲动的人!不明真相的事情,我也不会冒的风险的。

楼主:
哈哈。。。我想这样做,是心里想而已,自己测试也没必要。做板子要严谨,只要存在风险的绝不能冒险,也没有要呀。修改线路就可以了呀。

楼主:
做电工的都这么严肃干嘛?怪吓人的。不就是讨论个问题嘛,感觉要吃了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