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影响前级电压比较器电平,急!!!

楼主(2010-05-27):
以上是具体电路,应该是电压比较器的电平送给单片机P2.0口的,怎么现在反而被影响了。
单片机的程序:
void main ( )           //主程序
{
P20=0;                   //端口初始化
P21=0;
P22=0;
P23=0;
P24=1;
P25=1;
P10=0;
while(1)
{  if(P20)                  //当光检测电路有信号时
     {
      P10=1;                //控制端置高电平,继电器工作
     P24=0;                //PT2262-IR的使能端给低电平工作
     P25=0;

      }
   if(P23)                  //手动控制为高电平,强制停止继电器工作
      P10=0;
   while (P10)            //当控制端为高电平时,检测红外发射情况
    {
  if(P21)            //当车头的红外检测到信号时
   {
    P10=0;           //控制端置低
    P24=1;
    P25=1;
    }
  if(P22)            //当车尾的红外检测到信号时,车头使能端置高不工作,延时再置低工作
  {
          P24=1;
   delay();
   P24=0;
   }
  if(P23)             //手动控制为高电平,强制停止继电器工作
   P10=0 ;
}
}
}

请大侠帮忙解答下,急!!!

网友A:
端口初始化那里P20=0了,而一般的比较器又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没有高电平驱动能力,所以P2.0一直是低电平。改成P20=1;就行了。

网友B:
没有证据不要乱下结论
恐怕LZ都没有搞懂51输入概念

楼主:
在比较器的输出端加了个反相器,再把程序的高低电平改了下,可以实现功能了。谢谢2楼

的确不知道什么叫51输入概念,我只知道P0是输出口,P1,P2,P3是双向工作的。知道的比较肤浅,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B:
在比较器的输出端加了个反相器,再把程序的高低电平改了下,可以实现功能了。谢谢2楼

的确不知道什么叫51输入概念,我只知道P0是输出口,P1,P2,P3是双向工作的。知道的比较肤浅,还是要多多学习。 ...
引用 楼主:

不要乱说
P0~P3都是输入输出口,只是P0输入时要外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