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反激电源的那么多呢

楼主(2010-05-27):
RT,
为什么关于BOOST等经典电路的应用那么少啊?
反激电源与BOOST电源有哪些主要区别呢/.?

网友A:
反激电源的控制简单,成本较低。BOOST常用在PFC电路上。

网友B:
电路简单,成本较低。

网友C:
boost为升压变换,buck为降压。
因为反激相对结构比较简单,在中小型功率级别上多采用这种电路结构。

楼主:
楼上的几位哥啊,boost电路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B:
5楼:
Boost电路不隔离,而且不能降压。

网友C:
5楼:
会用了,哪个都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隔离与否确实是一个原因了。
我用在锂电充电电路里面,不涉及到需要隔离

楼主:
7楼:
版主啊,看你的ID,就是专业搞电源的。

苦了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啊

现在一直在苦苦探索着BOOST与反激到底有哪些区别,

以便做出最后选择。

可是boost或者buck电路在电路结构上

确实要明显比反激的要简单

而我买的开关电源
却基本没几个是用BOOST或者BUCK结构做的。

郁闷

网友D:
正激变压器与反激变压器的区别:

           1.变压器的等效电路
           2、变压器的工作方式
          3、正激变压器需要磁复位
         4、用铁氧体作磁芯,反激变压器需要加气隙
         5、正激变压器中的励磁电流只占原边的5%-10%,而反激变压器中,励磁电流等于原边电流
         6、反激变压器适合小于200W的场合;而正激变压器用在大于100W以上的场合
          7、变压器的传递能量方式也不一样,正激变压器储存能量很少,而反激变压器储存大于输出的能量
            8、磁芯结构不同,正激基本上都用到,反激相对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