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菜鸟问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0-05-27):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除非神仙能帮你回答~

网友B:
似乎是pll寄存器的几个参数,要看芯片的手册的啊,和linux有个毛的关系
www.cmtekchina.com

网友C:
* 对于MPLLCON寄存器,[19:12]为MDIV,[9:4]为PDIV,[1:0]为SDIV
* 有如下计算公式:
*  S3C2410: MPLL(FCLK) = (m * Fin)/(p * 2^s)
*  S3C2410: MPLL(FCLK) = (2 * m * Fin)/(p * 2^s)
*  其中: m = MDIV + 8, p = PDIV + 2, s = SDIV
* 对于本开发板,Fin = 12MHz
* 设置CLKDIVN,令分频比为:FCLK : HCLK : CLK=1:2:4,
* FCLK=200MHz,HCLK=100MHz,PCLK=50MHz

网友C:
细节要看一下手册

网友D(2010-06-28):
就是配置PLL寄存器时用到的值

楼主:
:handshake学习了,谢谢大家阿

网友E(2010-11-18):
查阅芯片手册啊

网友F:
查看DataSheet,看看这个寄存器要设置哪几个位,要使用 逻辑与还是逻辑或 哪一个方面使用哪一个,再转换成Hex16,定义成宏,方便使用。

网友G:
这个 应该是定义分频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