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LAYOUT 六层板设计地过孔问题

楼主(2010-05-27):
大家好:
  最近在设计一款六层的手机板,在布好所有的线后,在处理地时,当我放置好过孔后,从1到2层,从2层到5层的。当我设计检查时,总是报错。
  我的板的层划分是: 1. 信号 2. 信号 3.GND 4.RF/AUDIO 5.信号 6.信号

  还有是不是在多层板设计时,对于BGA 内部的地信号要在布线前就处理好才好,还是在布完线再去处理呢?

  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是否是via叠在了一起?

网友B:
总是报错?先说说都报那些错误?
BGA 内部的地信号,我一般都是边布线边处理,象普通的信号线一样处理,只不过要粗大。。呵呵

楼主:
HANXU7884 你好,感谢高手的赐教。

我的错误主要是:
HATCH OUTLINE (XXXX,XXXX, L1)
HATCH OUTLINE (XXXX,XXXX, L1)
HATCH OUTLINE (XXXX,XXXX, L1)
VIA 1-2 subnet ...........
.....................

我检查了一下,主要的我的地过孔放置后,碰到了铺铜的外边缘,我移动一下就好了。

我是再想问一下:
1. 我该如何放置地网过孔,才能不碰铜的外边缘呢?是不是哪里有规则可以设置?
2. 对地网,是不是第一层都要保证有一个完整的地呢?如果是在布线时应该如何考虑地网的完整性呢?

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