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使用绝对坐标,其描述符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我用外部输入的数据控制鼠标,输入的数据为16位,所以定义了X,Y的长度也为16位。数据代表鼠标的绝对位置。我配置了描述符,但发现,鼠标只能在一块小的区域里正常移动。不能布满全屏。我把描述符列在下面,希望好心人能给些指点。只列出了X,Y的那部分。
Usage Page 01
Usage 30
Usage 31
Logical Minimum (0)
Logical Maximum (65535)
Physical Minimum (0)
Physical Maximum (65535)
Report Size (16)
Report Count(2)
Input (Data, Variable, Absolute)
End Collection
我改了逻辑的最大最小值,好像不起作用。删掉了也不影响。物理最大值,再大也是这样,可移动区域不会在屏幕上有所增加。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Descriptor 里面的都是有符号数,这个要注意一下
最好能把全部的都发上来,包括实际代码
Descriptor最好是用Descriptor Tool 来生成

网友B(2011-01-2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极其郁闷,我的报告描述符:
   DB     05H,  01H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DB     09H,  02H       //     USAGE (Mouse)
    DB     a1H,  01H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DB     09H,  01H       //     USAGE (Pointer)
    DB     a1H,  00H       //     COLLECTION (Physical)
    //DB     85H,  02H       //     REPORT_ID (2)
    DB     05H,  09H       //     USAGE_PAGE (Button)
    DB     19H,  01H       //     USAGE_MINIMUM (Button 1)
    DB     29H,  03H       //     USAGE_MAXIMUM (Button 3)
    DB     15H,  00H       //     LOGICAL_MINIMUM (0)
    DB     25H,  01H       //     LOGICAL_MAXIMUM (1)
    DB     75H,  01H       //     REPORT_SIZE (1)
    DB     95H,  03H       //     REPORT_COUNT (3)
    DB     81H,  02H       //     INPUT (Data,Var,Abs)
    DB     75H,  01H       //     REPORT_SIZE (1)
    DB     95H,  05H       //     REPORT_COUNT (5)
    DB     81H,  03H       //     INPUT (Cnst,Var,Abs)
    DB     05H,  01H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DB     09H,  30H       //     USAGE (X)
    DB     15H,  00H       //     LOGICAL_MINIMUM (0)
    DB     26H,  55H,  05H //     LOGICAL_MAXIMUM (1365)
    DB     35H,  00H       //     PHYSICAL_MINIMUM (0)
    DB     46H,  55H,  05H //     PHYSICAL_MAXIMUM (1365)
    DB     75H,  08H       //     REPORT_SIZE (16)
    DB     95H,  02H       //     REPORT_COUNT (1)
    DB     81H,  02H       //     INPUT (Data,Var,Abs)
    DB     09H,  31H       //     USAGE (Y)
    DB     15H,  00H       //     LOGICAL_MINIMUM (0)
    DB     26H,  ffH,  02H //     LOGICAL_MAXIMUM (767)
    DB     35H,  00H       //     PHYSICAL_MINIMUM (0)
    DB     46H,  ffH,  02H //     PHYSICAL_MAXIMUM (767)
    DB     75H,  08H       //     REPORT_SIZE (16)
    DB     95H,  02H       //     REPORT_COUNT (1)
    DB     81H,  02H       //     INPUT (Data,Var,Abs)
    DB     c0H             //     END_COLLECTION
    DB      c0H

网友B:
也是如同楼主描述的,只能在一个小区域里面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论坛的前辈高手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C:
DB     75H,  08H       //     REPORT_SIZE (16)
    DB     95H,  02H       //     REPORT_COUNT (1)

网友C:
把    DB     75H,  08H       //     REPORT_SIZE (16)
    DB     95H,  02H       //     REPORT_COUNT (1)
改成
    DB     75H,  10H       //     REPORT_SIZE (16)
    DB     95H,  01H       //     REPORT_COUNT (1)
试试

网友D(2011-04-22):
Usage 30
Usage 31

是否是
Usage 0x30
Usage 0x31

网友E(2013-06-25):
没看懂啊,
stm32 usb鼠标相对坐标已经实现,现想改为绝对坐标。指点啊

网友E:
看了一下,有鼠标的报告描述符了。发送数据的时候怎么发送啊,
数据各个字节及各字节的各位代表什么啊?

和相对坐标时所表示的不一样啊,

网友E:
lanlan0777,你的问题搞定了么?

网友F(2019-02-28):
这个问题有没有哪位解决过,或者提供下思路,谢谢!

网友G(2021-02-04):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H(2023-05-25):
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微信和电话13641400951